联想V450无背光

楼主(2010-05-16):
联想V450无背光
机子进水了
供电为18V

网友:
无背光是什么意思,能看到影子嘛,外接有画面嘛。

网友:
兄弟你就说18V  我们怎么给你判断啊。。先烤干在去查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V450与Y430的主板一样,可以用从论坛下载Y430图纸,查背光开启3.3V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 高压 灯管 高压供电 控制

网友:
先把水烘干,然后换屏看看。如果是主板问题就按楼上说的查灯管供电,控制,亮度。

网友:
查查各个电压,信号应该都和LCD的差不多吧

网友:
V450机器新机无背光的大多为背光板与屏的连接线接触不良,LED背光板与屏之间有那么一个小排线,经常出现松动,见意查看一下

网友:
看图纸  看看电路  楼主机器的版号是什么

网友:
主板正常工作了没有啊 外接显示器有显示没有

网友:
换个笔记本就好了 18V保护隔离电压么 无背光有图像

网友:
楼主是说适配器供电18V吧··没背光检查下高压·供电 控制···

网友:
没升压啊无30-40V输出
升压条没工作
亮度信号为1.3V
开启信号为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