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请教,山寨版手机梱定的那些连接能不能删掉?

楼主(2010-05-16):
请教,山寨版
手机
梱定的那些连接能不能删掉?
手机

网友:
重新刷个程序就没了

网友:
机壳上没有品名和型号,发票上写的是NOKIA E78,把电池取下来看到有个标签上也贴的是E78,象这种能找到刷机软件和程序吗?

网友:
山寨机建议别那样想,因为太杂了

网友(2010-06-20):
没办法弄掉的 在说山寨机刷机要用仪器的

网友:
去找主板的固件修改软件,然后刷

网友:
你得找个没有那些链接的码片资料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