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0 不加电

楼主(2010-05-16):
换的新主板 不加电  换了电源 管理 也不行   只能再换一块主板了

过了两天 主板到了  还是不加电  KB926的条件 我也查了

EC_RSMRST# 这个没有电压

ACIN 有3.3

ON/OFF有跳变  摁下开关也没有 S3 S5  这几个信号都没有

这个电源管理 有上电时序吗  麻烦 传一个

PBTN_OUT 也没有 3.3

待机3  5  正常

网友:
换的主板也修呀?

网友:
PBTN_OUT 也没有 3.3,这个没有跳变可以先换一个EC试一下。

或是挑想这个脚看是否能有跳变。

网友:
新板也是坏的,那还买

网友:
楼主定的新板也这样搞,是不是在忽悠我们呀?

网友:
检查EC工作条件,不行就换。以后LZ更换主板时找我,价格好说。

网友:
PBTN_OUT 没电压可以考虑换EC了。

网友:
新版也修啊,,修了就没保了。。怎么不换呢

网友:
不加电,,你看下你那机屏高压是怎么来的..

网友:
大哥啊  没糊弄你们啊   真的  不家电啊   只能再卖一个了

网友:
哦 对了  我已经换过EC了  今天主板到货  然后再试试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我又换了主板  还是不好使  整了半天是开关板又问题

网友:
总算找到问题 修机器要仔细

网友:
恩  那机器是在别人那修过的机器  所以没太注意  没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