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800怪毛病

楼主(2010-05-16):
ECS P4M800PRO V1.0A 带集显的,装系统都OK,集显也能用,但是插上独显后把驱动装上打开一个网页就黑屏了,大概问题就是用独显上网什么的都可以,插上独显打开个网页就黑屏,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黑屏

网友:
把显卡供电MOS管换一个试试
有可能是MOS管带负载能力差的缘故

网友:
还有一个我要说明一下的是,在没装独立显卡驱动的情况下是可以用的,是在装驱动才是那样的

网友:
独立显卡的问题吧
换显卡

网友:
该换的我都换了,系统都重装了好几个了

网友:
我觉得你装好独显后开机进BIOS关掉集显。然后从启进入系统,不要装独显驱动。试一下能不能上网。如能,再装独显驱动。如下能上网。独显有问题。估计独显芯片坏的多。还有试换独显驱动。

网友:
我个人认为就是驱动引起的

网友:
驱动问题 找驱动去啊

网友:
算了懒得搞了。就跟客服说不能用就好了。反正还有个集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