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主板通病

楼主(2010-05-16):
今天接了三台主机,故障现象都是不通电,于是取下主板发现三块主板都是BIOSTAR的P63-41z9,强制开机发现CPU主供电只有0.3V,高端门管G极只有0.3V,内存供电为0,三块都是如此,应该是通病吧,不知道各位师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该怎么修啊?

网友:
先把不上电的故障修复了再说吧
3VSB,32.768,IO,ATX 绿线上的小三极管(如果有的话)都要查

网友:
强行加电不出电压,一般是主板上有专用芯片或者功能强大的芯片,如IT8282,W83304G等

网友:
2# 逸风 SB待机A14、32.768、CMOS跳线帽等都有电,触发后ATX绿肥线有从低到高的跳变,但不能保持,我估记是后面的电路有问题,才导致保护了,强制开机后CPU,内存无供电,中、三块板子都是这样,会不会是这个型号的通病,大家修到过没有?

网友:
触发后绿线有从高到低的跳变,但不保持

网友:
这个解发信号送到I/O或南桥没有啊。
不保持 本来就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触发后,绿线应该一直是低电平才是,这样ATX才能有输出。正常跳变的脉冲信号是在开机排针、I/O、南桥之间。

网友:
----------楼主,先修不上电啊。修好上电部分。

网友:
先修不加电说不定修好后就一切都正常了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机电路在触发时是有跳变的脉冲电压,不上电应该是后面的电路不正常给保护了,
今天我又换了I/O、ACPI,做了BGA,还是这样子,所以就只好建议客户换板了。。。。

网友:
强加电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出内存供电的,看来楼主已经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我也很郁闷,不过一块板子两天都不给客户一个结果,客户更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