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开机8短声报警, 屏不亮

楼主(2010-05-16):
R51开机8声报警, 没有显示,  测主板上各组电压均正确,  主板是集成显卡,如何检查显

网友:
查检测卡跑什么数 电流怎么跳变的啊  都说明白点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你先用检测卡看看跑多少
这种现象内存坏也会引起的 不妨先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估计是内存没有插好或有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如果插内存测试卡跑码E3, 不插跑码Ed

网友:
这样估计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可以确定不是内存问题, 内存排阻测量是正常的没有问题, 不知道如何查了, 没有示波仪, 不然看看波型.

网友:
就是内存,干桥不好就换板,遇到两台都是单位送来的,最后都换板啦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了吧

网友:
楼主8声报警都一样吗,还是有长有短呀

网友:
响声是 1-3-3-1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北桥已吹过, 仍然响8声

网友:
是不是时钟有问题,量一下时钟的波或换个时钟看

网友:
电流有何变化.看下上电后电压齐不齐.

网友:
上电后所有电压正常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