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做BGA蓝屏问题

楼主(2010-05-16):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常遇到笔记本做bga后不能进系统,蓝屏,必须得重装系统,本人遇到好多次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是因为你把COMS电池拔掉后造成bios恢复了默认值造成的
你进bios把硬盘接口类型调整一下就好了
不用再做系统

网友:
也许BGA的芯片有各自的代码,换了BGA芯片,系统蓝屏可能是没换前的代码,真的也希望期待高手解释解释

网友:
一般XP换主板后,不同芯片组的要重新做系统,,如果相同的主板不应当会造成蓝屏,,,

网友:
感觉2#说的对,跟BIOS有关

网友:
一般在不换芯片的情况下  更改一下BIOS设置就好了 尤其是惠普的机器

网友:
2楼说的对的,是SATA硬盘的AHCI模式的问题,因为大家做BGA时,一般都会把主板电池给卸下来做。这样,CMOS里的内容就会被恢复到出厂设置了。所以,如果做了BGA如果进系统蓝屏,就进CMOS把SATA 的 AHCI模式改一下试试,如果原来的AHCI打开了,你就关闭。如果是关闭,你就打开。

网友:
一进系统就蓝屏往往就是拨了CMOS电池后,CMOS中关于硬盘模式的设置恢复到了缺省设置。只要进CMOS改下硬盘的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也是和BIOS里面的设置选项有关多一点

网友:
在电脑系统中,使用代码的有几个地方吧:BIOS、EC、屏、显卡等。

本本中,显卡BIOS、EC代码一般集成到系统BIOS中了。如果BIOS直接挂在南桥下,而不是EC芯片下,则EC代码是独立的。这种情况换EC时必须注意。

网友:
是SATA硬盘的AHCI模式  sata-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