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代内存芯片裂开,能修不能

楼主(2010-05-16):
这个二代内存的芯片能焊下来不能。
因为有一个内存芯片裂开了,现在砸在手里很为难,已经给客户赔了一个,亏大发了。
有没有大能来修这个东东?

网友:
哦,我知道内存维修专区有能修二代内存的大能,怎么联系上他们呢

网友:
能搞到二代颗粒自己试着换吧

网友:
大佬,我不是专业维修人员。

网友:
当然可以焊下来,换上好芯片就行了,,最好用相同的芯片

网友:
需要bga植锡的

网友:
芯片裂开还怎么修啊,换个同型号的喽

网友:
能修的,只是看有没有价值了

网友:
多大容量,bga划不划得来哦!

网友:
二代的一般是G已上的内存,你还是找个一样的内存颗粒换上去吧!

网友:
能把芯片弄得裂开,肯定是经过了较大的电流,附近的元件应该也有问题,不是换一块芯片这么简单的活,有兴趣和有条件的可以修来玩玩,如果专门为了它那维修成本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