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进水,网卡插网线无反应

楼主(2010-05-16):
联想S10上网本进水,拿过的拆机把进水的地方清洗一下,进水不严重,装机完插网线无反应,其它的都正常

网友:
网卡IC已经换过了,而且是在好的机子上拆下来的,保证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进到网卡芯片旁边了啊
网卡很容易因进水烧掉的

网友:
仔细看看网卡内的钢针或重做个网线水晶头

网友:
在系统里能抓到网卡?如果能抓的到的话就是RJ接头那边的可能性大了, 如果抓不到的话就是是网卡芯片那边的问题了

网友:
接口或网桥可能性最大

网友:
网卡都换过了,接口更不可能了,进水没能进到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