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D800BB硬盘屏蔽坏道

楼主(2010-05-16):
已经下载了PC3000。。。进到硬盘模式不知道那个才是扫描坏道屏蔽到P表里啊。。说明上说的看不懂哦。。。型号自动认是正确的

网友:
图5就是全不选项。。我吧说明也放上
1、Disk firmware zone   磁盘固件区
  1.1 Disk firmware zone    磁盘固件区
    1.1.1 disk firmware surface test    硬盘固件表面测试(硬盘固件物理测试)
    1.1.2 disk firmware structure test    硬盘固件结构测试及观查
    1.1.3 disk firmware data read/write    硬盘固件数据读/写
      1.1.3.1 write FW to the disk    写FW到硬盘
      1.1.3.2 Add FW to the DATABASE    添加FW到数据库
      1.1.3.2 Remove FW the DATABASE    册除FW数据库
    1.1.4 Read modules    读模块
    1.1.5 write modules    写模块
    1.1.6 Erase firmware area      清除固件范围
    1.1.7 Change Servo Area SPT     改变伺服范围
    1.1.8 Security subsystem     安全子系统
  1.2 Translator operations    变换器操作
  1.3 Spindle stop    主轴停转
  1.4 Change time scale    改变时间等级
2、drive description    驱动器描写(改硬盘容量)
3、Formatting    低级格式化
  3.1 Take into account PList and Glist    考虑 PList和GList
  3.2 Take into account Plist    考虑 PList
  3.3 Take into account Glist    考虑 GList
  3.4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neither PList and Glist    PList 和 GList 两者都不考虑
4、Logical structure scaning    逻辑结构扫描
  4.1 |----------------------------------------------------------------------------------------------------|
      |     start LBA : x
      |     开始 LBA  : X
      |     End  LBA : xxxxxxxx
      |     结束 LBA : XXXXXXXX
      |     passes   : 3
      |     通过的次数: 3
      |     carefulness index : 3
      |     仔细指标
      |     perfrom writing test : NO
      |     按照写测试
|     verification instead of reading : yes
      |     校验代替读
      |---------------------------------------------------------------------------------------------|
5、S.M.A.R.T. table   S.M.A.R.T. 表
6、Defects table    坏道表
  6.1 View defects table    观察坏道表
  6.2 Add physical track     添加物理磁道
  6.3 import logical defects table     输入逻辑坏道表
  6.4 clear defects table     清除坏道表
  6.5 move G-List to P-List      G-List 转 P-List
  6.6 Group to tracks     封闭磁道
7、Automatic mode    自动模式
8、Exit   退出

网友:
汗,你这个老版本ISA不支持BB盘的。

网友:
可是他什么写着支持的啊
РС-3000工具模块        Ver. 11        Ver. 12        支持的硬盘型号

PC-WD_ABJ
(AB, BB, JB)         -        +        WD Caviar: WD1200AB, WD1000AB,  WD800AB,          WD600AB, WD400AB, WD300AB, WD200AB, WD2000BB, WD1800BB, WD1600BB, WD1200BB, WD1000BB, WD800BB, WD600BB, WD400BB, WD300BB, WD200BB
РС-WD_EB         -        +        WD Protege: WD400EB, WD300EB, WD200EB
PC-WD_DA         -        +        WD Spartan: WD153DA, WD75DA
PC-A450AA         +        +        WD450AA, WD300AA, WD153AA, WD75AA
PC-A307AA         +        +        WD307AA, WD205AA, WD153AA, WD102AA

网友:
lz别埋头苦干了,告诉你吧,ISA PC3000是不支持WD的,为什么?因为盗版的,你看下你的图,硬盘检测有ABIT,测不出硬盘型号和参数。

网友:
那还有什么办法吧坏道屏蔽到P表里吗?????

网友:
发现都是英文阿   好晕阿

网友(2010-06-15):
就是 ,用pci的 也不是很贵了。不过 bb的要是白盘应该还好点,貌似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