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UL1930W液晶求指导

楼主(2010-05-16):
型号:爱国者UL1930W液晶,宽屏。屏:LTM190M2-L31 按键板上是薄膜按键
症状:开机后频繁发生VGA与DVI信号切换问题
维修过程:
          1.  拆掉驱动板上的按键接头,不出现症状。
          2. 将按键板拔下,按键板到驱动板之间的线插在驱动班上,会出现症状;但测试这根连接线没有短路

问题:为什么光插一根线在驱动板上,就会出现症状呢?
       驱动班上靠近按键线接头处的2个电解电容被我换掉了(不是贴片的),症状依旧

求教:如果不换驱动板解决问题最好,如果需要换的话请指导

网友:
将按键板拔下,用数字表拔到电阻档最大量程,测每个按键,注意不要将按键按下,手不要触到板上印刷线,看数字表是否有数字,如果有,按键就漏电了

网友:
你说的意思是拔下按键板的排线后故障不出现,把按键板的排线插上(取下按键板)也会出现故障?那就是排线的问题呀,可能是排线漏电。有时在不同的电压下漏电电阻有所不同。

网友:
按键质量不好,有漏电,,,

网友:
把切换VGA与DVI的按键那线去了就行了,,

网友:
3# dcdzzz 这个要试试,我另找线一个一个试

网友:
2# 凌寒 按键板没插,只是插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6根线,分别是 KEY +3.3V,LED-G(绿灯),LED-R(红灯),KEY 1,KEY 2,GND,按键板上只有5个薄膜键和2个LED灯,不知大哥你说的是哪个线

网友:
把全部按键都换掉,驱动板很少有这种问题的,洗一下电路板

网友:
既然是只插了按键的连线就出现问题,只能说明线有问题,存在接触不良,最好换一根。如果确定线没有问题,另外有一种可能就是驱动板上的连线接口或电路也存在接触不良。将电路和接口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