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雷霆X550花屏?

楼主(2010-05-16):
用R3测试结果:MDBO: 5   出错,测了U2的排组阻值正常,换了U2还是一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测一下U6的LDM线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测VREF供电及电路中的电容

网友:
应该有一脚虚焊或GPU不良

网友:
你这卡和9550的定位一样 MDBO0-7是U6 换U6试

网友:
一个报错位,先打显存旁边的排阻,A卡发热量小,相对来说GPU虚焊的比例较小!!!看看我的维修实例吧,希望你能举一反三·

网友:
可能是U6虚焊! 不行就换了U6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测了U6 的DQ9对地阻值相差180多,是不是GPU空焊了,

网友:
LDM线是DDR1的20脚管理DQ0--DQ7
你这个卡应该有一个数据位空或坏,如何确定这就得找相应位线打值测试量了,来确实是显存还是GPU
如果相关测试点比好的高说明GPU空,若小可以拆掉显存再测如果值变大说明显存坏,如果小说明GUP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