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90不开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0-05-16):
前天接到一台3290,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开机,前一家已经修过,是二修机。经检查电流1A左右,拆机后通电,只有CPU没供电,手模南桥和网卡比较热,应该是坏的。先跟客户报价,客户说修。
  首先把网卡跟南桥拆下来,换好的桥上去,触发,还是不行,电流0。3左右,3V,5V,1。8V。1。05V都出来了,CPU电压还是没有出来,再找CPU供电的条件,发现ISL6262的3。3V,5V供电没有,如图:

再向前面查,找到原来3V。5V。1。8V的后段电压都没有出来,如图:

U51,U52,U27都没有导通,控制脚这低电平,这三个管高电平的时候才能开。这时候找到问题所以了,开心呀。再继续向前找Q18的2脚,没电压,电阻R360前面有10多伏的电压,量电阻阻值无穷大,原来是它在做怪,找一个换上去,OK,后面的电压都出来了,高兴呀。
  可是CPU的电压还是没有出来,烦。找再吧,CPUCORE-ON也是就是CPU的开启信号又没有,它的信号慢由51120,51124的PG信号和U22的POK信号共同产生,如图:

它们的电压都出来了,可是PG信号就是没有出来,一路一路断开也找不到什么问题,R781上拉电阻没问题,供电也没问题,烦啦,直接把R781接起来,开机终于亮了。不管它了,把网卡换上去,装机测试好都没问题。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R781究竟是有没有问题啊 你为什么不测量啊

网友:
r781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
学习了,R360这个电阻10K哦,都这么容易坏

网友:
维修思路 很清晰  步骤很明确  “烦啦,直接把R781接起来,开机终于亮了。不管它了”这个R781应该是有阻值 不过应该是不大  或许应该有个几十欧吧  要不厂家在设计的时候就不会用它了!

网友:
图纸都出来了,不会看呀,R781电阻100K呀。要是电阻正常那就是51124发出的PG为低了。

网友:
R781是正常的,供电芯片电压也出来了,又找不到短路的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PG出来,一路一路断开也找不到,所以直接接起来了。

网友:
请问R781在电路中是启什么作用哦???

网友:
应该还是某一路啦低了  楼主你把r781连起来了  有没有再 量过啊

网友:
是不是R781坏了啊

网友:
r781只是上啦啊。电压低只能是它坏了啊。或者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