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报错求助

楼主(2010-05-16):
今天一客户拿来T22老机器,开机要等大概七、八分钟屏才会亮,亮了后就报错:0187
0198等,有哪位兄弟遇到这种情况,有就说一声,机器太老这故障又没见过,有修过的麻烦说一声简单我就试下,这板也便宜!

网友:
eeprom报错,换码片

网友:
上面说的码片 是指那里 你遇到过吗 楼主 你的机器要78分钟才亮 你开机不亮能点那么长时间 你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
客户拿时说要等很久才亮,我看了时间7分多钟的时候亮的,这有问题吗?这当然有问题,只是我没遇到过!客户不说谁也不会等是吧?我看迷你诊断卡跑到20电流0.85A的时候不动,到这儿很快然后等七分钟的样子电流一下上到1.2A还往上跳,诊断卡跑过了,然后IBM的画面就出来了,然后就报错!然来你们也没遇到这种问题!呵呵

网友:
码片肯定要解密,北桥还可能有问题!

网友:
0191:Systemsecurity-invalid remote change requested。(系统安全性-远程更改请求无效。)
系统配置更改失败。请确认此操作并再次尝试,要清除该错误,请进入IBM BIOS Setup Utility。

楼主试一下还原BIOS到出厂设置试试,如果还是不行跟换内存插槽旁边的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