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2个维修案例。

楼主(2010-05-16):
今天修了2台本本。先说第一台:上午同行送来一个联想旭日C476A的本本,同行说是进水了,不过时间是2天前的事了。现在不开机。拿到后没有加电,先是把机器拆开,看看是不是有腐蚀的痕迹,打开后却没有看到有进水的痕迹。把CPU内存。显卡拆下来,上稳压电源发现电流时0.01。有点低。不过还好有待机。测系统供电电路发现有3V 5V ,按开机键是电流跳到0.02就又掉了下来。
     分析:有3 V 5V 说明待机电路没有问题保护隔离电路也没有问题,按开机键电流由轻微跳动说明EC的工作条件也应该正常。但是电流跳到0.02后又回到了0.01。说明开机部分的部分电路也是正常的。那么造成不开机的原因无非是南桥了。
    开始测量:因手里没有示波器也就没有测南桥晶振的波形。这是用表测南桥的RTCBATT(BIOS电池)发现电池的电压为0.45V,太不正常了。就就将这个电池拆了下来。再上电测此BIOS电池的供电脚,发现这是的电压还是0.4V多点。没有什么改变。查图看到此电压来自一个双二极管(D15)的第一脚。双二极管的第二脚是+CHGRTC,而第三脚是通往南桥的。此时测D15的第二脚发现电压也是0。50V。也不正常。将D15拆下来,上电发现D15的第二脚的电压为3.35V了。此时判断这个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南桥损坏造成的。取出一片新的82801DBM的南桥上BGA做桥,冷却测试故障排除。
     第二台本本故障很简单就是上电后又短路的地方表现为用适配器时,适配器的指示灯忽明忽暗。用稳压电源测试,有短路的地方。因为,是上电就有短路的地方,所以判断是19V之类的短路。不应该是其他的低电压短路。也就是机器的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所以用烧机法。发现有个MOS管特别热。将这个MOS关拆下测厚发现这个管子是好的。又用烧机法发现有个电容短路。将其拆下。无短路的地方。焊回拆下的原件。加电测试。机器能正常进系统。此机修复。

网友:
学习了,楼主写的不错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你的全新南桥为什么没有做爆?

网友:
楼主修机好思路啊  进水的机器修的不错

网友:
为什么新的会做暴 啊??

网友:
有好的BGA机器就不会爆啊

网友:
见过多台进液机南桥RTC电路一块短路导致的不开机,尤其是三星的机器,碰到至少的台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哈哈。我用的自己做的BGA机器啊。这个机器有同行给我出2600元了。
其实机器好坏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人的因素很重要的。做BGA不要老实迷信曲线,什么曲线也是各人在自己的环境中摸索出来的。老是依靠曲线去搞桥那还不爆啊。
  只要温度到了就可以了。可单不要等曲线到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第一个问题情况是一样的  谢谢LZ

网友:
楼主说得对 做BGA温度掌握很重要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再次学习了.

网友:
晕了  LZ联想C467是用DBM吗

网友:
12楼的说的对啊,C467可能用dbm的桥么?再说这机器进水连痕迹都没有,咋就把rtc电路给烧了呢
你忽悠谁啊?
楼主编也编个像啊~

网友:
联想旭日C476A是迅驰三代吧?怎么是DBM南桥?LZ搞错了吧?

网友:
C476A,怎么还有DBM啊?在忽悠吗,还是笔误。

网友:
第一个
是南桥短路了吗

网友:
楼主出来对DbM解释一下吧。不然我就删贴了,论坛不允许编造案例的。

网友:
感谢各位同行的回复。
我在这里先道歉了,这个机器是HBM的南桥。不是DBM的。由于当时发帖的时候太晚了,也没有来的急检查就发了。所以出现的这个笔误。再次向同行道歉。
另外。这个维修案例是实际存在的,可不是我杜撰的。因为造成不开机的原因无非是南桥和EC。那么机器待机正常,而加电到0.02就掉了说明后续电压没有出来。那么造成后续电压没有出来的原件基本可以判断南桥损坏时期中之一了。一个芯片要正常工作的条件是:供电,时钟,复位。这个本本南桥的供电时正常的,(因为待机是基本正常的)那么就要查其时钟是否正常了。而RTC部分需要要有供电的才能正常工作的。所以我就先查了这个南桥的RTC部分的供电了。这是才发现问题所在的。
发个这个本本的实际电路图。(图也是从基地下载的)
    另外这个本本是独立的显卡的机器。

IHL00-la-3691p_0308 联想C46系类图纸.pdf

网友:
另外回14的:这个机器是同行说进水的。送来我这里我也没有看到有进水可痕迹。可是想一想。如果这个机器没有进水的话,同行为什么要说进水呢,是考验我吗。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

网友:
楼主分析得非常好...帮你顶一下!

网友:
楼主好技术,我还得好好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
是不是 所有的开机掉电的故障都可一按照这个思路维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