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还是硬盘??请教..

楼主(2010-05-16):
问题:台式TCL品牌机.精鼎..用了有几年了.最近一段时间不定时的总是在没有任何提示或征兆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子断电关机.再重启就发现不了
硬盘.必须要把电源切断后.硬盘接口IDE线重新拔插.再次启动可以正常.但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许一小时,也许几分钟.也许几小时,不定时
出现以上问题.
因为以前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解决方法有.重装系统.换电源.换CPU.换内存. 换主板等等..来解决问题..但这次不一样,我不管换什么,都不灵.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在其他机器上试试硬盘 特别是数据线

网友:
这个排除法啊,耐心一点能找到问题所在,这样的问题问了没多大用

网友:
楼主都换一边了建议把没有换过的换一下看看。支持排除法。

网友:
看来真只有慢慢找了.而且要一个个拆下来换到别的机器上去试

网友:
  硬盘或者数据线吧。

网友:
呵呵,可以换个思维嘛,拿个好硬盘到这机器上试下,也许会快点发现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桥空焊啊,或者数据线、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