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8板奇怪问题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0-05-16):
ASUS P48板奇怪问题,,能开点不亮,,启动电压4.5V,复位电压1.16V,奇怪的是,CPU的供电也是正常的,,就是内存有个场管S极电压高到12V,,是哪里短路吗?还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短接不能关。5V电源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内存供电 没输出?

你可以换个 内存供电场管啊!

网友:
内存有个场管S极电压高到12V,是不是该MOS管脱焊了

网友:
你都说了内存有个 MOS S脚 12V肯定有问题啦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MOS 不过我 想可能为 上管 因为下管的话肯定接地了
如果上管S脚 12V了
查下 D多少V G脚多少V 判断问题是哪里
我也是刚学的 不过我想说这样如果G脚电压也不正常 差一下 小八角的 PWM
如果D有12V 应该也不正常 一般最多5V啦....12V有点高 顺着D 跑过去看看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