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解决硬盘问题

楼主(2010-05-16):
刚把一个硬盘刷了固件,,然后安装系统能GHOST,重启就去救找不到硬盘,在DOS和BIOS里面能发现硬盘,,后来DISKGEN重新整了下硬盘,再查了下坏道,,确定固件没刷错,谁能告诉我是什么问题呢?这个硬盘是装备用来做PC3000系统的。

网友:
做3000系统时,盘不对或不符合要求,如果刷了3000的固件,就会出现不认盘现象,好像是盘被3000加了密,可用3000检查一下固件,把固件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