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C41主板

楼主(2010-05-16):
今天有一个昂达NC41主板 正常跑码都不亮 北桥有点热 重启跑C1不过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内存没有供电或供电偏低,插槽内没有时钟,内存金手指脏或内存坏,内存插槽脏,插槽外排阻排容失效,插槽到北桥有断线存在。

网友:
内存没有供电或供电偏低,插槽内没有时钟,内存金手指脏或内存坏,内存插槽脏,插槽外排阻排容失效,插槽到北桥有断线存在。
引用 网友A:
高  有好几层楼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