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装上串口硬盘就开不了机

楼主(2010-05-16):
华硕M3A78装上串口硬盘就开不了机。。。但装上IDE硬盘就可以
请问要怎么修。。。。
前提是没接任和的外设。。。。。

网友:
先查有没串口 管理芯片 如果有 看是否 是管理芯片问题引起

如果没串口 管理芯片 那就考虑 桥了。

网友:
我有一台跟这差不多,开机正常,接上串口硬盘检测不到,硬盘放在别的主板上能检测到,串口数据线换过,也无效。

网友:
什么主板?865主板SATA接口默认关闭,待打开才能进系统!

网友:
一共几个SATA口?
找找看是否插在第三方芯片管理的SATA口上了

网友:
SATA的引脚对地阻值是多少 SATA都不好使的话 也许就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南桥空了吧 !加焊 昨天才修好一个故障一样!

网友:
有一次,我碰到一块ASUS P5Q主板,跟这类似的情况,我打kf问的,进bios设置一项,express gate,启用或关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