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样修了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5-16):
最近遇到好几块主板 都是开机跑00 重启能正常用 不知道怎么如手里 请高手指点一下 电什么都正常 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我是小小白  ~~~不是高手  不过我感觉是CPU座虚焊

网友:
OO CPU 不工作 你先查电压都正常不。 intel 坐容易空焊 AMD 桥容易空焊... 问题要一点一点找。

网友:
PWROK 信号不对,去查查。

网友:
ATX电源PG信号没能很好的到南桥吧。或门电路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