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T21白屏

楼主(2010-05-16):
今有一台清华同方笔记本电脑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排除显卡问题,,(试机的时候屏线接口旁边冒了点烟)

网友:
屏供电的保险或三级管烧了

网友:
屏供电烧毁了? 测量屏上有没有3.3v电压

网友:
我测了下3.3V电压有的,,就是在试机的时候屏线接主板的地方冒点烟但没有明显迹像,

网友:
明天我再测下,,给屏供电话的三及管以前是坏了,,我接了跟线,好了,,刚修好的时候就偶而白屏,但一会就好,,现在冒烟了,,一次都不亮。不知道还有哪个东西坏了,,

网友:
用放大镜看看,一定可以找到的

网友:
你没接屏测的有3.3V可能是虚电压,接上屏测电压有可能就没了

网友:
请问屏线接口的地方有(两个上面两个角,下面三个角的东西是什么)测过两个不一样,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三级管吧。你好好查一下

网友:
可能是六条腿的三极管或者mos管

网友:
你还是先找个一样的管子先换上再说吧

网友:
没有一样的啊,,,找不到,,,,失去了一单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