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BGA 出现问题

楼主(2010-05-16):
材料
上部直接用风枪 网上有风枪之铝 直接就用他了
发热转打算用2快 120X120 400W
温度控制 XMTD-6111 卖来以后才告诉我只能接一块砖必须在加个“
交流接触器”才可以带起来2块砖 郁闷了
问题

网友:
打开温控器,将继电器换成10A就可以带两个砖。

网友:
LS-T73 上面写的就是10A啊

网友:
打开了 有2快继电器 LS-T73 上面些的就是10A 还写的250vag 240VAG SHD-12VDG-F-C

网友:
10A 带不动两个400W的砖转?楼主回去看下初中物理书吧。

网友:
去那找书 我都没上过初中
那你的意思 是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不需要接触器了是吗
还需要一个 继电器 吗

网友:
要加交流接触器才可以的,我自己做的时候没用交流接触器根本就带不动,续电器根本没用,一定要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
把温控器里面的继电器拿掉,从继电器的输入端引两条线出来,用个固态继电器接DC那边,可要注意不能接反正负极。本人也正在做BGA,下加热已经做好,还欠上加热,打算用个PC410来控制8205的风枪,还差压主板的两块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