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 点一下风扇转一下,不点则不转

楼主(2010-05-16):
今天维修一块富士康的板子,故障是点一下触发开关,风扇则转一下,不点则不转,就算不拨ATX插头一样也是点一下,转一下,`````````````不像是短路,IO是8712,它的72脚点开关时有3.3到0伏的跳变,但是南桥发出的3.3伏电压不稳定,点开关时,有一会3.3但是很快又降到0伏了,IO换了,还是一样 ,请问是哪里问题呢?谢谢!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板子的型號發上來,什么也不說,怎么幫你呀

网友:
但是我打过了ATX的插头,对地阻值全部是正常的啊,它不是闪下即灭的那种现象哦,而是点触发开关要不停的点,你停一下,主板就断电了,奇怪的现象

网友:
供电电压不正常。。可能是内存可能是显卡可能是。。。如果是这问题记得给我加分哦

网友:
主板上除了ATX接口,还有N多电压,主供电还有好多,你都查了吗?

网友:
照你的描述,我个人觉得IO和南桥应该算是正常的,

查一下内存供电等地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看这样的问题很难修呀,我也遇到过,是换了,CPU供电芯片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是这个问题不呀,换一下试试呀?

网友:
不停的点能跑码没?修过一例这种板子,被我连续点了50次就不掉电啦。判定为桥虚焊,点多了,桥热了,就能连续供电。于是加焊桥修复。。。。

网友:
绝对不是短路,遇到过一次,忘记怎么解决得了

网友:
我也觉得不像是短路   桥加焊了还是一样,至于CPU   内存的供电,点一下就灭了 ,怎么量啊,  强制开机,内存供电是正常的,不管有没有上电,一直都是CPU不工作.

网友:
LZ这个问题应该是开机排针那的问题,我记得我遇到过一块这样问题的板,好像是换了开机排针相连的一个小三极管好的

网友:
把开关短接应该可以一直转吧,这时候测cpu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等等。

网友:
就是短接不会一直转啊

网友:
我还想问一下,我的IO型号是8712,他72脚发出一个3.3到0伏的电压给南桥,我测得这个脚的电压有跳变,如果正常的话,在南桥收到这个信号之后会发出一个持续的高电平到IO的71脚,但是在待机时我测得71脚的电压始终都是0伏,只有在点触发开关时,71脚才会有一个3.3伏的电压,但是当主板自动断电之后,这个电压很快又降低到0伏,再点的时候又是3.3伏,主板断电了,则又是0伏,反复循环```````````会不会是南桥挂了引起的呢?

网友:
有没有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
南桥虚焊,加焊南桥

网友:
我还想问一下,我的IO型号是8712,他72脚发出一个3.3到0伏的电压给南桥,我测得这个脚的电压有跳变,如果正常的话,在南桥收到这个信号之后会发出一个持续的高电平到IO的71脚,但是在待机时我测得71脚的电压始终都是0伏,只有在点触发开关时,71脚才会有一个3.3伏的电压,但是当主板自动断电之后,这个电压很快又降低到0伏,再点的时候又是3.3伏,主板断电了,则又是0伏,反复循环```````````会不会是南桥挂了引起的呢?今天加焊了南桥,涛声依旧啊``````````

网友:
我修过这种情况,应该还是CPU供电不好,我有一张这种情况是换CPU电源管理好的~你试一下看吧~

网友:
先不加测显卡供电和前端总线的供电MOS不行的话就查一下PWM工作条件

网友:
SB不良居多,SB的谐振电容和晶振换过没有?SB没有持续的发出SLP-3#信号到IO,致使开机不稳定。先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不知道你的板是什么平台的,AMD还的英TE

网友:
是不是上电保护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最终还是没修好,楼主要是修好的话把经验分享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