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X300笔记本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0-05-16):
芯片组是855GM,测量电压5V正常.数据线对地阻值大小一样.可就是用不了,插上U盘什么的都没有反应。难道是SB坏了?有高手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在论坛见到一个贴子说这是855GM芯片组的通病?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换南桥都能好

网友:
十有八九是南桥,南桥旁边的USB上拉电阻有问题也会导致不抓USB,小东西一般不会坏,建议换南桥

网友:
BIOS看看,虽然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有这个BIOS程序的话可以一试,当然,南桥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先加焊,不行再换桥。

网友:
先重做一下南桥试试,不行的话换掉.

网友:
这是DBM的通病,很容易引起USB不能用,换个好的DBM就行了

网友:
南桥有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USB 坏就是南桥DBM坏了。尽管有阻值(你用表笔正反去量下对地阻值看一看相差多少。)然后再对照好的DBM量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