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手FIC P4I-845GL 17*19 怎么修

楼主(2010-05-16):
自己有一块台湾大众 FIC P4I-845GL 17*19 的小主板,本来想弄个车载,不小心碰坏了三个贴片电容,我拍了照片,不是很懂,特来求教各位高手,该怎么修?电容哪里有卖的,多大的?
台湾

网友:
碰坏的可能还会有线路搞断,到维修店修把,也要不了多少钱,一般的故障也就15-20元。

网友:
那个不要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看图应该是个滤波电容。真的不行就找个和旁边大小一样的焊上就行。

网友:
楼主没说有什么故障,现在主板开机吗

网友:
要自己换建议楼主找个坏板子 自己换时注意 长宽尺寸 颜色

网友:
我觉得lz是没有料板和烙铁,那就送维修店了,说明情况,要不了多少维修费!

网友:
我觉得最好拿到维修的地方去,你直接和他说什么坏了他就收费就便宜多了,如果你有工具自己换就更好了。

网友:
搞几个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A:
谢谢楼上各位,,,,,,,,我拿着去维修店了,,,,,,,,,从一块废板上拆了三个颜色一样,,大小一样的电容换上,,,,,修好了。。。 20元,,呵呵

网友:
从一块废板上拆了三个颜色一样,,大小一样的电容换上。-------- 维修店忽悠你了,电容主要看容值及耐压值,看外观是不行的啊。或许不是很重要的零件吧,否则会有隐患。

网友:
只要大小相同,颜色相近的电容换上去,一般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