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128的内存合并

楼主(2010-05-16):
手上有2条KINGMAN的内存,PCB是做成双面的,单条是128MB的266,主要是练焊工,想请教下,这2条合并的话SPD需要怎么改的。谢谢
PCB

网友:
先看内存条是8位还是16位的,合成一条256的,在站内有好多SPD信息

网友:
内存是8位的颗粒,一共8片128MB,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SPD,我刷了HY的266频率的8片128SPD检测是全红了,直接按合并256的来操作是跑E6,所以想请教下128合并和256的合并改的数据是一样的吗

网友:
俺刚改了一条,备份原数据,改单面为双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