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台PHILIPS107S6的显示器求救

楼主(2010-05-16):
这台显示器是这样的,上刷新率200都能上就是上是怎么回事呀,正常不是只能上85吗?但是问题就是上了200也还是会斗斗动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呢??

网友:
显卡问题。正常的情况下,用N卡75以上就不闪了。用A卡有些牌子的显示器感觉没有多大的作用。调到85也闪。

网友:
主板是集成的显卡呀

网友:
107S6不可能这么高的频率?那你是主机的问题。你换台主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