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修到的技加显卡

楼主(2010-05-16):
天天在坛子里看贴,学习别人的经验,今天也回报一下。修显卡也不是太难,只要你细心,对侍出现什么问题,要有一个思路,修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技加显卡,故障现象小花,ATI的,用SIS芯片组测试直接跳过,用VIA的主板测试有报错,请看图!!

报错显示至少有两个显存出错,先定找出问题显存位置(听别人说这种显存容(易胜-5T易坏,就找一片海力士-5代换)
故障依旧,然后打阻,数据线,地址线都正常,尝试打47脚UDM发现无穷大,测试穷边显存47脚,发现有值,跑线到一个电阻,发现无穷大,估计损坏,找啊找,找到一个个头差不多,换上,测试A32---39无报错,只有B55报错。

用短接法找出了出错的B0 55出错显存,先打排阻,发现有一个排阻阻值不正常,比别的大了几十欧,细心观察,发现有一个脚缺了,没办法,找料板换吧,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同样大小的排阻,用飞线连起来再说,这种显卡又不值钱!!

上机测试PASS ,跑3D

其实显卡还是比较好修的,多动脑筋就行了,在此感谢老谢,小柏,四川小王,杨杰等,对我维修的帮助!!!
最后感谢月饼老师的远程培训。现在修显卡已经得心应手,而且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一个X550的显卡。才40元钱。但修成功。真的很有成就感。

网友:
有思路当然好修了,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也在学习,还是感觉不好修哦, BGA加焊显卡,大约可以用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主比较强悍
不怕把卡弄得侧地报废

网友:
电阻损坏,楼主随便找了个个头差不多的代换?太不负责了吧,你应该量下LDM相连的电阻阻值,最好同值代换,还是严谨点好

网友:
楼上的意见很好,但是一般显存排阻都很小,我常常用焊锡短接。总觉得不太好,呵呵

网友:
没有办法,手上没有料。我短接的是数据线,如果不再报错的话,可能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
找接近植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

双敏 ATI X1650,看电影一个小时都没事,运行 3D MARK 01 3-5分钟就花屏定格死机,才几个零零碎碎的花点而已(小花)。用ATI dos下的测试软件全部通过。求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
可能是BGA有空焊

网友:
收藏一下,还有块X600一直修不好,学学LZ的思路看看能不能修回。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

双敏 ATI X1650,看电影一个小时都没事,运行 3D MARK 01 3-5分钟就花屏定格死机,才几个零零碎碎的花点而已(小花)。用ATI dos下的测试软件全部通过。求如何维修,谢谢!
引用 网友A:

请自己先测试后 再发新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