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E LCD白屏

楼主(2010-05-16):
像白屏是什么回事呀??
联想

网友:
无型号的时候白屏还是有型号也白屏 说仔细点

网友:
修过了这个电容吗???

网友:
楼上说这个电容修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换了试下罗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3.3V三端已击穿,照各位说的查下,多谢各位!

网友:
查屏供电,刷MCU,要不就是屏挂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真不好修

网友:
这个型号我修得多的是驱动板到屏的排线,而且是牛皮癣,返修率相当高,有一台连续返修了三次,最后一次没办法了用线直接焊代替排线。

网友:
我上次也是这台显示器白屏!!一样的问题!但有时也会正常用·

网友:
下载分怎么全没有了呀~!晕了!!没办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