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ASUS A6K 1.1A掉电 死机一例

楼主(2010-05-16):
机型:A6000 SIS756+SIS964L
故障现象:电流上到1.1A掉电,原来是死在ASUS画面不动,客户拿到别的地方修后就掉电了
维修过程:
1):目测主板全板是松香,大部分芯片加焊过,南桥,北桥,显卡无一幸免
2):上电测各电压都有,诊断卡FF,电流上直接上到1.1A掉电
3):对主板进行清洗,无意中掉下了一个电阻,测阻值是33,有了点头绪
4):这种电阻多数用在时钟复位电路中,重点检查时钟复位相关的线路
5):打开图纸,发现CLK-PCI-SB开路,R209人为少件,南桥少了一个时钟当然工作不了
6):补件后,电流1.1A-1.5A-1.8A显示,装上硬盘就卡在ASUS界面不动,电流1.5A不跳了
7):以为硬盘不良,更换硬盘还是一样,有时能过,有时不动
8):重植SIS964L无效,更换全新的南桥后试机一天无异常,顺利交货

网友:
请问一般这种现象都是 南桥问题吗

网友:
高手啊,别人修过的机子最难整啊

网友:
楼主说的很细 不知道楼主怎么看到33电阻就知道是时钟供电的呢 有什么思路指导一下

网友:
1.1A显示没有?应该还没有显示吧!

请问楼主华硕Z99S主板开机到ASUS画面出现就掉电大都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时钟电路上33欧的电阻是较多,LZ也是根据现象来怀疑时钟电路,看来是经验很丰富的.....

网友:
原来是为女维修人员,怪不得心很细。

网友:
ASUS的本本不过CPU,不过内存,不显示都会掉电的

网友:
请问LZ拔掉硬盘还会不会当在LOGO画面

网友:
死机问题多在南桥,这样看来是一修兄技术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