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CPU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0-05-16):
今天接修一东芝A30,赛扬2.6的cpu.
因为适配器损坏导致主板短路。换了两个场管后亮机。
虽然机器亮了。但是感觉电流跑的不正常,裸板电流在2.4-3.8之间跳动。开机后CPU迅速发热,风扇呼呼转。
进系统后发现,CPU使用率30%-90%跳动。从裸板电流的跳动可以肯定不是系统的问题。

请问下,这种现象应该是哪的问题呢?如果有信号调节应该是哪个信号呢?
谢谢了!
附上图纸

另外发现个问题,此机芯片组为DBM+82852GML,用的是478的赛扬2.6.
852不应该是用479迅驰类的CPU么

COMPAL LA-1931.pdf

网友:
仔细查看你短路的地方估计还有电容坏了

网友:
裸板电流2.4-3.8A?短得一塌糊涂,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芯片。

网友:
找了一通没有别的短路或者热的地方了。就是CPU热,热的很快,不出10秒就感觉烫手了

网友:
真正的裸板(不上内存和真U)的触发电流多少?据此可判断是主板问题还是U的问题。

网友:
没有假负载哦,不上CPU 0.2A,应该是正常的。不上内存倒没有试。感觉应该是CPU附近或者某个信号的问题。因为电流的跳动伴随着系统中CPU使用率的跳动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的问题啊,把电池卸下来看看还会不会这样,碰到过一台IBM T40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是不带电池的电流,加电池还大

网友:
感觉是北桥或北桥周遍电路材料变质

网友:
请问下技术小组,对于这个CPU工作调节的是不是有个信号?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图纸上哪个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