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1530a代ea1532a修飞利浦170S7

楼主(2010-05-16):
最近接的机子,基本都是电源板烧,雷击!
通电没反应,拆机....
如图.
背面的ea1532a是炸了,只看到2a两个字,一时发闷了...找了好外,估了好久..一两个小时吧.还好,在论坛上找到一份资料,非常肯定了此IC型号.问题又来了,手头上我IC都是第六脚驱动输出的呀....查来查去,没查到代换的.就算有代型号我手上也没.只好拿 着ea1530a对比....
同一产家的IC用于同一功能的IC还算是比较好改电路的.
改法如下:
1.2.3.4.8脚一样.只要将ea1530a的第五脚接到ea1532a原来脚位的第六脚.第六脚接第七脚,第七脚接第五脚位置就OK!

最后说下,开花的那个电阻找不到原值,大小是14欧,我找了个17的换上.换了开关场管和整流管,没短路了通电.OK
天晚,明天再烤机...

网友:
高手啊,上次遇到了这个芯片的电源电路,保险烧了,以为没的救了,手上没有这样的芯片,只有1530A,还不知道可不可以代。结果换个保险就好了,多谢楼主的分享下次知道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