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062a代换问题

楼主(2010-05-16):
华硕9550GE显卡..APW7062A型号的电源管坏了!手头上没有相同的管子!不知道能不能代换!用什么样的管子代换...哪位高手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你说的是 MOS管 还是 电源IC  还是 三端稳压器哦   电源管子代表什么?

网友:
呵呵..我已经写电源管了!也就是电源IC。。不好意思啊!还是我疏忽了!没写明白!

网友:
那不叫电源管也不叫IC,那是PWM  是给核心降压的
最好找源芯片

网友:
你可以看下APW7062A的DATASHEET,和他最相近的是APW7062B,其中有一个脚有区别,不过在这张卡上你可以上7062B,这不等于说APW7062A和APW7062B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