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678错误不能上网如何解决?

楼主(2010-05-16):
678错误不能上网如何解决?网线、电脑、驱动全好。是家庭个人华数宽带。
电脑

网友:
大多数是网络运营商的问题哦

网友:
宽带服务商的事,报修

网友:
换个猫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不行的话,重装一下系统等等。用代换法试试么。

网友:
郁闷了 这个问题都问看来啊 你 。。。。。无语
1.进线虚接。或服务器有问题
2.语音分离器问题
3.摩登问题 、、、
4.不晓得的问题、、、、(一般为人品问题。。。)
这里的东西不能实用在每种宽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哦。。。。。

网友:
呵呵,直接打电话给宽带维修人员就一切都OK了

网友:
678错误的原因有很多种,百度搜一下就能找到答案。

网友:
拔号软件重新创建一下,检查一下猫及网卡是否存在故障!

网友A:
直接打电话给宽带维修人员就一切都OK了,有的是线路的毛病,也有的是服务商的毛病

网友:
要排除的问题比较多,电信到你家的线路上任何出问题都会这样

网友:
678远程服务器没有反应或中间通信线坏了

网友B:
电信运营商的问题

网友:
首先检查 你的Modem 的DSL口或者Link 灯是否是常亮的,常亮即说明从Modem到机房的线路正常,如若DSL 或者Link 灯不亮或者是呈现是一闪一闪的,系线路有问题,或Modem 损坏所致,建议保修运营商!

网友:
大多数是自己的机子问题,猫,路由器,网卡,网线是否插好等问题,楼主要好好排查了。

网友:
呵呵..要是我也是找网络运营商解决

网友:
打客服10000肯定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ADSL上面有个WAN灯,你看看闪烁正常吗,一般一下一下的闪或者1秒内闪动N次,如何不正常就是没信号,打电话找运营商处理。

网友:
678 远程计算机无反应 网络供应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