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数据线对地短路只能换屏IC,花屏

楼主(2010-05-16):
自己大意,没看清屏线电压,找了根电压位置反端的,接屏.死..........
妈呀.没显,接回原来的屏线.花屏.还能看到图像...刚才接电压的数据线上的10欧电阻都正常.打了下阻值.发现最后一组数据的负线对下短了.也没电压.
断开这组数据线,屏也是花.看来是少了一组数据引起的花屏...这组数据线又直通屏IC MTD003-lf-00,有谁修过这样的例子?只能换IC?

网友:
今天换了IC,数据线不短路,不怎么花了。。。但还是小花。。。IC脚位已经仔细焊过好几次,而且IC是全新都焊好焊。。。还是小花。。。。客户接受急着交货了。看来还有其它地方也是出问题。。。。。

网友:
改过驱动板看看还花不呀  还花就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