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 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0-05-16):
联想LXH-GJ17L3 液晶显示器 开机正常,过几分钟后白屏,接主板使用正常,没有信号就白屏,求维修思路。

网友:
高压板不受控了,,查驱动板去高压板的控制线,,,

网友:
这个像楼上说的高压开关控制部分没有接对,可能是接到亮度调节上去了

网友:
开机白屏跟高压有啥关系,那高压一定是正常的。

白屏是屏电路没工作,1:屏供电  2:信号   3:屏电路本身故障

网友:
同意二三楼的说法,是有一根控制线没有接对

网友:
3# 想想看看 没有改高压 ,待机白屏,有信号正常显示。

网友:
我也是这样怀疑的,不过功力不够,没有找到故障。 4# 凝海

网友:
高压板是高电平控制,如高压板上的开关三极管击穿,高压板不受驱动板的控制脚控制或高压板是低电平控制的,驱动板控制脚没能发出低电平或控制脚接线不正确都会造成此故障

网友:
驱动板和屏的可能性要大点哦

网友:
待机无LOG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也同意二三楼的说法

网友:
各位,己解决,用了乐华2025驱动板驱动没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为什么不修下驱动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