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留意过Hp 新CQ的适配器

楼主(2010-05-16):
上一代带针中间7V的适配器也不好使了。

网友:
啊。。。。。那现在HP又出什么新花样了啊???

网友:
还没注意看叻。下次注意看一下

网友:
CQ40就是这样的

网友:
好像也是19V的。和DELL的不能通用了

网友:
修过一CQ40的机器,中间针是7v的,上电就掉(还是原配的电源),害我走了很多弯路,最后换个中间针19v的正常了。

网友:
没有发现啊,我一直用自己做的hp头,cq40 cq45用的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
世界还是很黑,总是想不懂为什么,哪么多的电源,哪么多种的电池,哪么多种的键盘,为什么就不能统一.

网友:
还不知道呢。。一直用的好好的。

网友:
哈P态BT了

哈P==HP========Ha pi

网友:
对,也遇到新的适配器中间那针19V的,一般都有7V的用来修机器,不知这个19V是不是也是正常的.

网友:
我记得以前用Dell的适配器 能开HP 不过新的适配器 还没见过呢

网友:
就是中间多了一根检测线
我测量电压应该是在3.*V左右

网友:
-------呵呵,8楼的同仁,这么大的一个地球,统一起来我个人觉得非常困难。
-------即使统一起来了,估计也乱糟糟的。
-------前苏联一个国家,搞了没多久也解体了。

网友:
我见过就是hp大头的跟hp商务系列本的适配器一样呀

网友:
大家都在努力统一标准,为什么这些笔记本厂家却把统一的东西弄得复杂呢?

新电源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好像是用DELL的用不了了我那天也是用DELL的试HP的用了之后也是没反应

网友:
这还真的没有见过,下次遇到了还真注意了,那用新的电源可不可以开旧的那种的机呢?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那么新的机还没修到,修到了会研究的

网友:
还没注意到 修过一个cq40的 没发现这个问题 啊  我用的就是原来的电源啊

网友:
新产品,更新换代了!!!

网友:
CQ40的不是必须用原装适配器的才能开机吧。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看来下次遇到这种新机型一定仔细看下

网友:
如果笔记本像台式机那样统一可以组装的话,我想笔记本的维修价格也就到了尽头了

网友:
有自己做的电源头的  电路给一下出来 谢谢啦

网友:
hp 高档机 适配器2个电压,用两个电源就可以。

网友:
我不是说Cq40啦 。是说I系列 U的。有个人来装系统,我用Diy的头子开不了机。

网友:
我修过一台CQ40,吃过一回亏,走了好大的弯路,不用原装电源是开不了机,原装中间那根针是19V的。这是我当时发的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9240-1-1.html

网友:
可以改下主板电路,这样就可以用了

网友:
反正智能电源我都用原装的,我以前测过是7v的,

网友:
是的,现在有很多新型号的商务机都是这样。我也没去做头子,最后买了一个原装适配器。

网友:
我一般是用夹子夹通电修,不用电源头。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中间是19V的CQ40,有点晕

网友(2010-06-21):
惠普搞的可调电压器都没用了 电流也看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