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怎样连接两个硬盘

楼主(2010-05-16):
请教各位,我想在主机上加多一个硬盘,两个都是西数80G和40G,845主板,我将原来硬盘跳线设置成第一硬盘(MASTER),把新加上去的跳线设置成第二硬盘(SLAVE),第一二硬盘分别接在IDE一二上,为什么进入系统后看不到第二个硬盘,在BIOS CMOS能看见两个硬盘都已经接上了,而且硬盘和数据线是没问题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IDE 要跳主从的

网友:
西数的硬盘跳线是比较麻烦,跳不好会造成开机比较慢或者进系统不认盘的。
有可能是你没跳好;还有就是845可以分接两个IDE口,单盘的那个跳中间的跳线,另一个如果和光驱连一起的话就跳主,把光驱跳成从的。

网友:
bios能认,那你看看你的第2硬盘是不是创建了分区啊,别是清过的空盘那是看不到的,不过在设备管理器里能认到的,你可以看看有没有

网友:
IDE怎样跳主从,是不是主板上的跳线

网友:
不是,主从从硬盘上跳,还有线也别错,标准是线蓝口接主板黑口接主盘,白口接从盘

网友:
你这种跳法必须把两个硬盘全部接同一IDE口上,或是把MASTER那个跳线拔了才行。
因为WD盘跳到MASTER时必须接有从盘,它是MASTER WITH SLAVE PRESENT,不然因为找不到从盘而死在那里了,全拔光才是SINGLE MASTER,这点和其它硬盘全部不一样,但它标上印得很明白的。

网友:
硬盘接线有顺序,是否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