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P1980喷墨打印机卡纸(有图)

楼主(2010-05-16):
一打就卡,好像是搓纸轮那边进纸快点,斜着卡纸~~

拆开后,搓纸轮是这样的`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纸也换过了~~`,总是斜着卡纸的~~,好像搓纸轮这边进纸快一点~`

网友:
仔细检查出纸道,应该有异物才会出现一边倒的卡纸故障,特别是歪向的哪一边。

网友:
出纸位有一个检测器的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机械故障,仔细看一下他的进纸原理

网友:
有东西卡里面了

网友:
另外就是,压力不均所至。再细查一下。

网友:
终于搞定了~~,但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拆开后~~小心装上~~试打印一下~`居然正常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一般情况下 喷墨打印机进纸歪斜都是机械部分有问题  很多是受拆下来 再装上去就OK了

网友:
你看下放纸的那个卡子是不是松了,佳能进纸的时候动作大,那个卡子经常自动跑开。我的IP1600也偶尔会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
很多针试打印机 都是这样!只要撤开打少一下 清洁 基本都能好

网友:
我有一个IP1180出的状况和楼主的情况一样,也是一边先进一点就卡纸了,我也以为是进纸传感器有问题了,

或是无墨了才会卡纸

现在可以像楼主一样拆一样试了,但愿也能好,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很明显  是有异物在进纸道  肯定是拆的时候掉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