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楼主(2010-05-16):
今天一客户那了台t41的机器根我说用的好好的一停点就开不了机了,我一试能开,但一进系统还没分把钟就黑屏。但硬盘灯还闪,但也闪不到分把钟就没反应了,整个机器也没任何反应,就好象死机,开了n次都是这样,电源检测没任何问题,接外显也是这样,所以想问下大家是问题

网友:
对了,有2次开不起的时候报1长2短的声音

网友:
显卡坏了啊,我看来的,先加焊,不行就换

网友:
做显卡吧。。。。

网友:
可能要做显卡的

网友:
报警就是提示显卡故障,,,,

网友:
按照大家所说的,我使了点劲压了压键盘,现在开了3次都没什么问题,那是不是可以判定是显卡虚焊了呢,其他如什么线接触不好会不会这样

网友:
这个机就是显卡故障多。

网友:
肯定是显卡了,ibm显卡不好做啊。找找论坛帖子有具体做法。

网友:
做显卡吧!!!!!!!!!!!!

网友:
t40的显卡是通病了

网友:
都报1长2短了肯定显卡问题。7500显卡吧,压下就可以了

网友:
更换显卡就OK了

网友:
先做了显卡试试看呢

网友:
这机子显卡毛病太多

网友:
这机子显卡问题多

网友:
显卡这都快成通病了!!!绝对是显卡

网友:
是显卡问题,此时如果你按DEL ALT CTRL 这三键的话,电脑是可以重新启动的。

网友:
干显卡吧 绝对好

网友(2010-06-22):
一长两短是显卡相关故障,要排除屏和北桥。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问题了搞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