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直流稳压电源修笔记本必备吗?

楼主(2010-05-16):
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维修笔记本一定要吗? 能测出本本故障的问题吗?我是修主板的。想了解一下它的做用.谢谢!

网友:
因为本本越来越多,想学习本本维修,如果它的作用很有用的话,我就买一台,如果只是单纯的供电,那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
电流跳变,是靠经验判定的

网友:
必备,买得越早越主动,越晚越被动。

网友:
我也想买一台,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好点,用过的兄弟介绍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数字可调的。SAIKE PS-3050D,就是有时负载大了,好像总跳

网友:
我用的是香港龙威的P350D

网友:
必备 但不是唯一 必备的工具很多 需要综合考量

网友:
买指针的好??还是数字的好吗??

网友:
应该是数字的好吧,指针的没用过。待机都是很小的电流,指针恐怕看不准。

网友:
新型便宜的容易烧了 或者就是风扇噪音大,有的还出现,电压显示屏不能显示,但有电压,有的待机比别的低0.03V,买的时候对比一下看看那个精准,现在修笔记本用半年估计都看的差不多了

我们公司都是用了4年多的,PS-305D  没杂出过问题

网友:
我们这里用的DAZHENG  PS-305D   质量很稳定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这东东好用的

网友:
我的也是龙威的

网友:
个人认为很有必要的,维修中都离不开它,但质量很重要,要选择好

网友:
肯定必备啊

网友:
必备的维修检测工具!

网友:
没可调电源无法干维修,做维修的那个没有这玩意

网友:
买个质量好点的不然会烧板哦

网友:
数字30V 5A既可,必备的

网友:
我用的是香港龙威PS-305D的很稳定都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我用的兆信的

网友:
这是必备的,但是上面说的还是要买一个好点了啦。

网友:
稳压电源肯定是必须的。这个都没有修本就太不方便了,你也不可能备那么多的电源适配器把。在说也 不能看电流大小也

网友:
我感觉 可调电源是必须要有的 !!!他能让你知道 大体的上电流程!!

网友:
不是必备 是一定要 没有会很麻烦

网友:
有指针和数显的。。。我个人习惯数字显示的。比较有用。

网友:
那是必须的,有时候可调电源可直接判断故障

网友:
修本必备可调电源,我用的是兆信3005的,数显。毕竟数显 的观察电流更直观些。

网友:
基地不是有吗,上600还能加分,个人感觉基地的东东质量真没得说

网友:
没有可调不好修,难道每次都要客户留适配器,看电流也没地方看

网友:
修笔记本电流表是必须的,可以做笔记本的电源,还可以判断一些故障。

网友:
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说笔记本维修中 可调电源比诊断卡还重要 不知道真假 但是好像作用不小把

网友:
维修本本,我觉得应该备上。现在我们那几乎就靠可调稳压电源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