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8266 不过内存

楼主(2010-05-17):
请教各位师傅们一个问题:
有谁知道ASUS P48266。不过内存。查线路时候,发现内存旁边的一个8角的IC。 是什么型号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有一半烧得不见了。,上面一行是:2023。下面一行就看不清楚了。知道的烦请回复。谢谢师傅们了!
不清楚

网友:
应该是4500

网友:
p4b的板子在APL1581附近是有一个八脚的4500...供参考

网友:
不是4500 。
上面的和排是清楚的。下面一排前几个参数不清楚了。后面是字母的。

网友:
2030八角可用4500代换

网友:
是第一排是2023。下面的一排就看不清楚了。

网友:
4500 通用的

网友:
行吧。晚上回去试试。昨天收了15块板。都不行。都是别人修得修不了了的。只有这块板可能还能修好。

网友:
那是一个8脚的场管

网友:
这板我手里一个是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