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楼主(2010-05-17):
HP V3000 进水了...TPS51116 两个脚掉了..接不上去.目前手头上没有这个蕊片.不知哪个高手知道可以代换这个TPS51116蕊片.谢谢在线等中
进水

网友:
v3000的废板一大堆啊,应该容易找。

网友:
老老实实买芯片过来吧 芯片换了 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呢 进水的。。。。。。

网友:
进水的难修呀

网友:
进水的难修,还是换主板把

网友:
是啊,都进水了,还没芯片代换,不怎么好修理啊

网友:
这种芯片就算是管脚一样都不一定能换上啊!这芯片好买的价也不高。主要看你整板的进水情况怎么样,面积不大就进一个呗!

网友:
v3000的料板很多的啊

网友:
V3000料板都得是呀

网友:
V3000的板便宜。楼主不想发成本就叫用户直接换板

网友:
V3000的料板很多啊..

网友:
是啊~~~~现在市场HP的料板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