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上电即断维修

楼主(2010-05-17):
上电后自动断电,不插P4小插头后就不断了。后来插上P4小插头而不上CPU或假负载也一样不断。直接把电源IC干掉后,换上新的,故障依旧。想到CPU供电会进入南北桥的。加上基地上有贴子说NV的板北桥空焊会导致自动断电。于是加焊了北桥。自动断电的故障就修复了。但是不跑CPU。先查三大供电。发现南北桥供电偏低,记得好像是0.6V吧。MOS管是RT9202控制的,发现跟内存的电源IC是一样的,先换过来先。互换后,南北桥电压,出来,果然内存电压低了。哈哈,电源IC坏了。后来订了一个RT9202,换个后,内存电压也出来了。还跑了CPU。故障修复

网友:
不错不错..   还是 9202的错...这个东东太容易坏..

网友:
9002很容易坏  昂达的通病

网友:
昂达的板子,以前用过

网友:
此版通病,北桥供电IC  RT9202挂,如果手上没代换的,可以直接VCORE飞线过去

网友:
楼主说到重点了,互换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可以嘛?下次试试

网友(2010-06-16):
桥空焊引起保护

网友(2010-07-18):
代换大法灵验,哈哈,恭喜!!!!

网友:
可是桥空焊也会造成这样的现象的

网友:
昂达N61GT的通病就是RT9202损害导致总线供电没有  大家 以后遇到的这样的板  一定要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