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 5v电感发烫

楼主(2010-05-17):
IBM R50 5V 电感插电就发烫,可是找不到短路,还能触发但是不亮。 找来找去真的没发现哪里短,其他地方也没发烫。哪位高手给点提示啊?

网友:
5V电路,各负载电路其中有短路的,

网友:
楼主: 可以通电 烧一会,看一下 那里 发热厉害啊。 不会是 电感本身吧。滤波电容更换试一试。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吗?不行就换掉电感试一下。

网友:
电感断开在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