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逻辑图修机器也很搞笑

楼主(2010-05-17):
举个简单故障:IBMT61开机不加电。检查如下:
1)查隔离电路Q34/36 及控制三极管都无短路问题。
2)加电测Q34/36均无19V输出,Q34S级有19V。
3)加电测Q101(DISCHARGE)/Q79(-PWRSHUTDOWN))均低电位。
然后看图纸:T61 DCIN (P75)

4) -PWRCHUTDOWN 低电位使Q34截止,找此信号来自91.2k
5) 看91页 pin 46 是 -PWRSHUTDOWN 的控制端, 标注是 “64.6A<75.2B<81.1C<91.2B”, 测pin 46 有3.3V OK,
6)3.3V 没有送到“75.2B” 隔离电路的 Q79 的栅极G, 导致Q34不导通。
故障确定后,一般会考虑飞线过去试试?试验结果飞线后还是不开机,不是很搞笑吗?
7)再测量pin46 信号 到Q79 G级的阻值,并未直接连通,之间都有较大阻值(正反测相等)。而且 测所有送出端之间相互也不直接通,是连线断了还是这中间还有未注明的元件?只有设计图纸的人知道。

网友(点评):
t61图纸有好多个版本吧。。。

网友:
“再测量pin46 信号 到Q79 G级的阻值,并未直接连通,之间都有较大阻值(正反测相等)。而且 测所有送出端之间相互也不直接通,是连线断了还是这中间还有未注明的元件?只有设计图纸的人知道”这个问题 不好说  你最好在找块一样的板确定一下!

网友:
是不是板层有问题了呢。板层短路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
应该是Pin46出来那里断线了

网友:
因Q34S端和Q36D端相连,所以根据你上面所说‘Q34S级有19V’,那么Q36的D端亦应有19V。
所以在不看你下面描述的情况下,根据前3条可知Q34S级和Q36D级间连接就有问题。

网友:
电路图一般是不会错的,你可以查一下Q51有没有损坏,R145和R143阻值有没有异常

网友:
特此回复各位:
1)有人说Q34的S极与Q36的D极连接,这属于基础知识不清楚。
2)有人说厂家的图没错,我怀疑,我的判断是在2块T61板子测试的,结果一样,其中一块是好板。
3)  有未说明的是所有Q34Q36的控制电路的5只三极管和一只MOS管及电阻都是好的,隔离电路本身工作正常。
4)为什么不能从U61pin 46 PWRSHUTDOWN 直接掉线到Q79 G极?敬请有图纸设计水平的老师来解释吧。
要实际做一下才可以正确判断。

网友:
先不说PIN46和Q79 G级之间有没有电阻。要是U61 PIN46因为某种原因输出就是低电平,你即使跳线Q79 G极不还是低电平吗?那Q34还是开不了的。

网友:
先不说U61 PIN46 和Q79 G级有没有电阻。如果因为某种原因,PIN46输出低电平,你即使跳线,那还不是使Q34截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