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问题求助,急!!!

楼主(2010-05-17):
我有一台台式机和一台T60
笔记本
,别人给我一个无线路由器,但我设置好后,台式机上网正常,笔记本连上网络一会就掉线,接着又自己连上,一直反复这样,请问哪位大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帮我解决一下,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试试不设无线密码或者换种加密方式。WEP兼容性比较好,有时候用WPA加密就有的机器上不了。

网友:
分配静态IP试试吧

网友:
换个好点的路由器把

网友:
在路由器上设置密码,然后重启路由一般都可以了。

网友:
1 重新安装网卡驱动. 很有可能是网卡驱动的问题 2修改路由器里面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设置,把授权有效期设得短点或直接给笔记本电脑无线网卡设置固定I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