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SCX-4016提示LUS错误!

楼主(2010-05-17):
三星SCX-4016提示LUS错误!
网上查了一下,说是激光器坏了,我换了一个激光器还是提示LUS错误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修过N台三星类似的一体机,报LUS错误.起码在我修过的机器里面,其实都不是激光器坏,故障点分别是:
1.扫描头排线
2.鼓有问题或重装.
3.如果鼓有芯片,检查一下机器与鼓芯片的接触.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过4016没芯片,用的是保险丝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我扫描排线没插,也提示LUS错误,4016用的是保险丝,不是芯片

网友:
检查过,扫描线没问题!

网友:
遇到过4521报的;换激光器好的;你这个有可能是主板了

网友:
鼓....接触方面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保险没有也 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