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本主板时,能同时上CPU、内存的假负载测量吗?

楼主(2010-05-17):
我是新手,问个问题:维修笔记本主板时,能同时上CPU、内存的假负载测量吗?我用CT3的板,上这两个假负载,电流跑到0。37后就掉到0。02了。这正常吗?

网友:
╭︿︿︿╮
{/ ︿︿ /}
( (oo) )
︶ ︶ ︶不能同时用,假负载就失去意义

网友:
只能上一个吗?比如说我上直U再上内存假负载,或是上U假负载再上真内存这样才可以吗?